快递
关于GT-WORK3软件不能保存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8-18):
我安装了GT-WORK3触摸屏软件软件,但是不能打开文件,也不能保存文件,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多谢了

网友A(2011-11-09):
从新安装下软件

网友B:
在文件下拉菜单下操作创建压缩文件是下呢

网友C:
重新安装吧,跟你计算机操作系统有很大关系是不是使用ghost系统。如果是见意你还是在网上下个完整版操作系统后再安装。
dsjflksajdf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