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白屏故障

楼主(2011-08-18):
请教!我这台MT506LV3CN,上电无声,电源有灯,CPU灯闪烁。白屏无任何显示。那位大大知道的话,请告之在下不胜感激!
先谢谢了!

楼主:
真的就没人搞过没吗?杯具啊!

网友A:
我公司可以提供免费检测和维修~~您要是需要可以加QQ谈1063205630

网友B:
没人搞过

网友C:
我厂 的步科屏也出现过白屏 还以为是坏了 可是换个24V电源就好了 但是原来的电源没有坏用维纶试就可以用步科就不行 非常的不明白

楼主:
我这个屏一定是坏了,应该是485口引起的。就是不知道要修哪?跟楼上电源是两码事。

网友D(2011-09-19):
里面的数据排线坏也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