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2N-4A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单位机器的程序,FX2N-4AD模块,这里的H32是指CH1,CH2,CH3,CH4在一分钟各取32次数值算出的均值放置于各个通道,是这样的么?主要是H32是不是在1分钟取32次,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完整的图

网友A:
没人回答?

网友B:
是FX2N-4AD模块,这里的H32是指CH1,CH2,CH3,CH4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都在做A/D转换。转换32次求出他们的平均值放置于各个通道。至于32次用多少时间取决扫描周期的长短,也就是程序越多越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