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救 冒险竞争

楼主(2011-08-18):
怎么有点看不懂

网友A:
如是X0闭合的话,第一次扫描结果是M1闭,Y0得电;第二次M1断,Y0已自锁;第三次为M
1得电(第四行),Y0断;第四次扫描时M1还是得电,Y0无电没通路,还是断; ,,此程序M1每一扫描周期转换一次通断状态,,而Y0则每两周期转换一次,,所以此程序为4扫描周期的高低电平等宽电路。

网友A:
不好意思,第四次是M1失电。
看此图关键是要分析每个扫描周期M1和Y0的触点,在上次扫描时的状态。

!!!

网友B:
复杂,看不明白!不知这程序有啥作用呢?

楼主:
谢谢 虽然还是不懂

楼主:
请教下 他们直接没冒险竞争?

网友C:
这个是单按钮的电机启停止,利用的是程序是扫描运行方式实现的吧。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这是利用PLC的扫描周期方式来输出

网友E:
单按钮起停

网友F(2011-09-23):
一般程序里面缺少必要的interlock很容易产生不希望的这种冒险竞争

网友F:
2楼的兄弟,X0一直闭合的话,Y0是断不了的,是由X0通断周期决定了Y0的通断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