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原点回归

楼主(2011-08-18):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欧姆龙进行原点回归指令怎么用呀

楼主:
ogr我知道,我是原点信号怎么设定

网友A:
A5420.8 & A542.09

楼主:
知道了,谢谢呀

网友B:
楼上的做起广告来一定也不含糊啊。

网友C:
没有用过,很想试试

网友D:
ORG指令原点信号接到起相应的原点信号输入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