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相四线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亲爱的 各位同仁!
最近我们公司来了台进口设备,设备电源插头为63A航空插头
三相四线的电缆,分别为L1 L2 L3 PE 。
小弟想问:为什么没有零线呢?pe 是接零,还是接地啊!?但是电源输出端 有零线(蓝色)
现在设备只要打开电源,空开就跳。 而且设备表面有静电!
请给小弟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何为电源输出端?

楼主:
下端有零线 上端连接三相四线无零线电缆

网友B:
想知道电源电压等级

网友C:
PE是接地标识,除非标注有误

楼主:
现在设备只要打开电源,空开就跳。 而且设备表面有静电!
我想问下 这是为什么?
线路已经接好了。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厂家把那航空插头上的pe针接到n上了,设备没有接地

楼主:
插头拆下去了,,直接接到空保上了。。。按着颜色接的,电机正常运转,工作!

网友E:
不要接线端,直接接在三相四线电源上就OK了!

网友F:
会不会pe和n接到一块了

网友G:
问题应该在零线和端子上面,直接到电源就好了。还有静电吗

网友H:
现在很多航空插头是为了接电机而制作的,所以决定了航空插头的标示是按电机接线方式来标的,就是L1L2L3,PE,
但是实际中若作为电源供电应该是没有PE,而是N的,就是说需要N线

网友I:
只接L1L2L3先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J:
这应该是没有n线

网友K:
这样的话,他的PE线是作为零线来用的呀!

网友L:
上寨的出口转内销货

网友M:
在四芯航空插头中只有3L+PE没有3L+N只是实际使用中把PE当N用。

网友N:
PE是接地标识,用万用表检查有无短路就可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O:
你看看零线的上端是从那里过来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P:
既然此设备不要用N线那么何必装个N线端子呢?仔细看看你那设备有没有220V用电设备先,19楼的意见你值得采纳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下面是电源输入

网友Q:
在此我谈谈我的看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三相四线制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做法。
很多人会把 N(零线) 和 PE (保护接地)搞不清楚,或认为是接到一起也一样。
N和PE它们的祖宗是一个, 但在下面是不能相互联的,除非你的系统没有保护。
PE是设备的保护接地,往往与设备的外壳或控制屏等相连,以免设备漏电时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N和PE线在保护装置的后端相串,就会起不到保护作用,甚至保护装置能识别是否正常,而起跳,使你无法使用。N和PE线 它们的祖宗是一个,所以在保护装置的前端,我们可以认为是相联的。

网友R:
是三线380工作的,没有使用220就不用零线,PE是保护线,是接地用的!

网友S:
我估计是三相电源和地线入,而里面应有一个变压器380V转220V或其他的,所以有N线,而你所接的空开可能是一个带漏电保护的三相开关,所以你接上之后就会跳的。

网友T:
首先搞清楚什么事三相四线制。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U:
按照斑竹所说,电源进线是3项380+PE线,任何设备应先接地再接零,这是处于安全的考虑。

网友U:
设备有静电说明接地没有接好,首先测量总接地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V:
从21楼的图片看应该是3相5线制,3P+N+PE,你少接了一根N线。可以把N与PE短接零时用。大部分工厂N与PE都是车间地网共用的。

网友W:
你的接线端子上不是有N PE吗?航空插头是干什么呢?电机的电源接头吗?三相电机不用N,需要PE对的啊

网友X:
兄弟,你接线怎么三相不分颜色,全部是黑线。

网友Y:
换一个插头,可能是插头击穿了

网友P:
靠,你把那条双色线的插座母头接N线,设备这头也接在N线端子上包你屁事没有了

网友P:
还有就是你见过三相加PE也叫三相四线的吗

网友Z:
只接L1L2L3,有的控制桂装有380-220的隔离变压器用于提供控制电路电源,和动力电源隔离,
看看电气原理图

网友AA:
把PE拆掉送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