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键盘输入功能不能使用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的PROFACE GP37W2屏键盘输入功能不能弹出是什么原因呀?用D0532 D0521设置时间,但点击触摸屏时,只响一声,却不弹出输入画面。请大家帮帮忙找出错误。谢谢大家。PLC为三菱FX2N。

楼主:
三菱程式

网友A:
这款触摸屏不支持触摸弹出键盘,要用U-TAG把键盘调出,再用K-TAG写入数据
下载积分:+1(jun888006) GP37W2这款可以支持弹出 ..

楼主:
谢谢楼主的热心帮助,能不能抽空把小弟的改下呀。小弟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