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三菱HMI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8-18):
请教各位高手、前辈,谁知道三菱PLC和HMI的连接线的接线怎么接?
最好有图!!!!!!!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了,别沉了!!!!!!!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什么型号的PLC呢?
三菱

楼主:
FX系列的PLC----1275的触摸屏!!!

网友B:
跟三菱供应商买跟通讯线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菱的型号:GT01-C30R4-8P
接线图:
下载积分:+1(紫莫语) 热心助人

网友C:
GT11,GT15,GT12通用.

楼主:
谢谢!!!!!谢谢wayu,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