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我现在在布局触摸屏,我设定的切换画面的按键,可以切换基本画面,为什么就是切换不了窗口画面,我的意思就是想弄个提示窗口,可是就是没反应,请求帮助。我的QQ273068050

网友A:
基本画面用D0,窗口画面用D1.

网友B:
窗口图面是用地址调用的,和PLC连接才能弹出,如果是连接PLC的情况下想触摸弹出就在PLC里与一段小程序就行,比如按钮是M100  窗口图面的地址是D100 就用M100  MOVP K1 D100     清除图面就把D100置0(窗口图面我是这样用的,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能方便留个QQ吗?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弄,谢谢

楼主:
窗口画面的地址在拿设置呢?

网友C:
画面切换开关--基本--切换画面种类选重叠画面1或重叠画面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窗口画面的地址在拿设置呢?
[attachment=68999]

环境设置
画面切换/窗口

楼主:
是不是每个画面都可以设定一个地址呢?

楼主:
为什么改了之后,上电后我第一个画面不是我的1号画面呢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 品牌的屏呀?

网友D:
如是用D1来切换窗口,D1为1时,跳出窗口1;D1为2时跳出窗口2;D1为3时跳出窗口3,具体D1的设置通程序来完成
谢谢,我已经试出来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E:
沒頭沒尾的,誰知道您是用那家的HMI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楼上的兄弟们在说写什么??你知道他用的什么屏?至于你们知不知道。反正我是不知道!

网友G:
我也不知道.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上电后只会显示基本画面,不会显示窗口画面的。
会显示最小画面号的基本画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为小弟细心解答,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