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GT-Simulator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18):
向各位高手求教
使用软件
GX Developer-7.08
GX Simulator-6
GT-Designer2
GT-Simulator V6.4
做了一个电机启 停 程序 不能仿真
按照教程 一步一步前行 到仿真阶段出问题
1.打开 GT-Simulator就自动开始仿真, 书上说 见图片
2.程序打开后的图片 还有个灯不见了
3.书上说应该是这个图 但没有
请高手看看是啥毛病 谢谢

网友A:
先开启GX-Simulator,打开GX-Simulator设置中的通讯设置,将连接方式选为GX Simulator,然后启动仿真。
若出现“GX Simulator与GT Simulator语言不一致”,就需要检查两仿真软件的版本是否一致了。

网友B(2012-04-23):
怎么打开GX-Simulator啊??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刚接触plc,太多的问题不懂,求解,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