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哪位高手做过S7-200用PWM脉冲控制变频器的??谢谢帮助!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想知道用PWM的方式怎样去控制变频器然后再去控制普通的三相电机,电机要定位的,先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2870-fpage-0-toread--page-1.html
看这个帖子。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支持脉宽信号调速?据我所知松下的的变频器支持,是根据输入的脉冲的占空比来调速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