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触摸屏程式修改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我处有一Proface屏(GP37W2)想利用触摸屏设定PLC程式的时间。但听说该屏不支持键盘输入显示设置。需用其它方式输入。本人是新手,望各位热心人指点下。能帮在下修改下程式更好。PLC为FX2N,附件为实验例题。谢谢大家。期待中!

楼主:
按下D532与D521时没反应,只响一下,不弹出键盘输入显示设置,请大家帮帮改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触摸屏应该可以键盘输入吧,还没有发现不可以键盘输入的触摸屏哦,你把触摸屏编程软件搞明白点再弄吧

网友A:
有分数值显示,和数值输入的,你搞明白点在弄

楼主:
我记得以前弄过的可以的呀,但现在不知道怎么不行了。郁闷。

网友B:
没发现有问题呀,

网友C:
我常用这个型号的,你看设备对不对

楼主:
谢谢指点,型号好象不对呀

网友C:
和我的设置写一样的就行,你再试试

楼主:
大哥,那个存在我找不到呀,真不好意思。再提醒下。

网友D:
都说了有些型号不支持触摸弹出键盘,可能是显示在屏幕以外的区域吧;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结果还是乖乖的用U-TAG把键盘调出来;虽然麻烦点但是画面规划起来更人性化。给你改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但文件打不开呀。你用的是什么格式的呀?

楼主:
文件打不开

网友D:
试过了可以的,请用WINRAR

网友E:
你不是那样设的吧 。直接上图,上面几个说的好像都不太对,我用弹出键盘用了很多了。另外再发个程序你看下 也是用的三菱的FX2N的PLC写的。触摸屏是GP37W2 。程序在第二页。

网友E:
另外发个程序你看下,百分百能用。

楼主:
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