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模块里的ADPRW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1-08-18):
FX3U-485ADP模块里的ADPRW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ADPRW H1 K1000 k1 D7500 K0】

网友A:
去找 FX 的通訊手冊,裡面有詳細說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上篇不給我修改,回覆在這,你參考看看:
將設備位址1000的資料讀回來放在D7500中
至於位址1000是什麼東東,請查您的設備的MODBUS資料。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谢谢!RS 通讯我清楚!不知和MOBDUS通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ODBUS是標準格式,有分ascii跟rtu的樣子
rs就不一定了,每家的通訊格式都不一樣
你可以古狗找一下,以上是我的認知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查看手册有啊

网友C(2012-04-06):
ADPRW H1 H3 H1000 k1 D0
H1站号 H3读寄存器 H1000从站寄存器起始点 K1从站寄存器个数 D0 读回来数据存储的起始点!

网友C:
ADPRW H1 H10 H1000 k1 D0
H1站号 H10写寄存器 H1000从站寄存器起始点 K1从站寄存器个数 D0要写的数据的起始点!

网友D:
可以看手册 但是我却没在通讯手册上面找到,不知道楼上的通讯手册是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