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的条件多满足却没有输出啊。

楼主(2011-08-18):
为什么所有的条件多满足却没有输出啊。

楼主:
m10382 m204 x50c x50d x50e m175 m999都有on住为什么Y53C没有输出啊。。。

网友A:
看看有无双线圈输出
PLC在运行状态吗?
PLC有无出错

QQ:84818626

网友B:
写完程序后,断电再上电,看看!!

网友C:
查查有无双线圈,如无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D:
程序有无下载,有无双线圈,有无复位驱动。。。。。。。。

网友E:
可能是双线圈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看看有没有双线圈,看PLC是否是运行状态,实在不行就断电重启看看

网友G:
经常有这种情况 断电就好 有时候搞得你郁闷 要么不通 要么不断。。。。

网友E:
PLC是否已经出错,看一看PLC参数设置是不是把新建的多个程序插入到程序名内;有特殊模块要进行模块插槽与I/O分配设置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H:
你看看有没有上传上去,有时候在离线状态编好后很多人会忘记,还有看看是不是有两个输出!

网友I:
看是不是手动给电的PLC,是不是没开电RUN
再检查是否双重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