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配线问题

楼主(2011-08-18):
各位大侠,请问下平时是怎么配线的,线径该如何选择?主电路空气开关怎么选择?保险丝怎么选择,一般都选择什么牌子的?……

网友A:
根据电流走啊,选择开关保险丝啊

网友B:
到书上看看,常用的可以记下来

网友C:
一般书籍都有
互相学习

楼主:
书上是有的,大哥!
牌子型号等有很多呀,我是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呀

网友D:
看你用在哪些地方的,不同的场合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

网友E:
保险丝照明一般按照额定电流选取,电机按照额定电流(1.5-2.5)倍选取

网友F:
控制线路一般选用0.5平方线径.保险丝一般选电机额定电流的2-2.5倍.空开要>=8-15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G:
8楼搞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