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K-TP178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我有一西门子K-TP178触摸屏,总是进入装载程式画面就停止了,不能进入操作界面。反复按压启动项,有时,可以进入。一但进入就一切正常。
在装载画面,按压控制面板项,有滴滴声。但画面没有反应。请问各位高手是触摸屏坏了吗?

网友A:
及有可能是触摸屏有问题,我们这的一台压铸机就是用K-TP178的屏,故障跟你的差不多,返厂给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B:
过保设备我公司可以提供维修~~免费检测~~有需要加QQ1063205630

网友C:
是在坪山附近吗,我去跟你帮忙做,学习学习,QQ:1135556288

网友D:
用了多久?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我想用WINCC组态软件将内部软件备份。用S7200PLC的编程电缆可总是连接不上。请问:用此电缆可以吗?如不行,编程电缆该怎么制作?还有,是否主板有问题?以前,我遇到过三菱的屏通讯板有损坏,更换后就能通讯了。此设备已经是用5,6年了。西门子的质量好像不如日本的。变频器,调速器也总是坏。

网友E:
编程线问题请参考我的贴子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110675-fpage-0-toread--page-1.html

楼主:
谢谢6楼的帖子

网友F:
硬件问题,可以帮你维修。QQ693144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