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9):
小弟对编码器问题不了解,请哪位高手赐教,编码器怎样测量数据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又是怎样把数据传送给plc的,用的都是哪些指令,急求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在本论坛找一下,有关于编码器的资料。

网友B: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如用作计数,定位,测速等。再看一下资料,以免出错。

网友C:
首先看下编码器是如何和高速计数器连线的

网友D:
我上传得有编码器的资料,你找一下吧!
QQ32135553

网友E: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F:
6楼的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G:
不是说的那么简单,软件、硬件要配合要多看、多实验

网友H:
在本站查质料吧,多学。

网友I:
好好看资料吧,我也正在看,还没有掌握呢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