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与西门子屏连接

楼主(2011-08-19):
各位大侠好!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最近用欧姆龙CP1H跟西门子的Smart Line 700连接,始终连接不了。用的是Smart Line RS422端口到欧姆龙PLC选项板(CP1W_CIF11)
请求各位工程师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后面的拨码设置一下,还有PLC参数的设置弄弄,应该问题不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