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进口机柜上的几个符号

楼主(2011-08-19):
请问:引入的电源端子T S R MP GND表示什么? MP代表零线?

网友A:
GND 分为电源地和信号地,在你的设备上就是零线
MP(Main protection翻译就是就是主保护,那么从设备上来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说的PE线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R 、 S 、 T是表示三相火线的名字,和中国的A、 B 、 C是一样的。

网友B:
是日本的设备吧?

网友C:
1楼的兄弟讲解得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