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的Y口控制多个继电器,

楼主(2011-08-19):
晶体管漏型输出PLC,Y口控制继电器通断,我用一个Y口控制多个,请问PLC端口有最大电流限制么,那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500MA内吧,最好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加个中继(或固态继电器)再控制多个中继不就可以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有最大电流限制,具体数值,可参照1楼,或查阅硬件手册;
需带多个继电器,而输出容量不足时,可参照2楼方法。

网友D:
最好是象2楼 所说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电阻负载0.5A. Y0Y1,0.3A . 感性负载12W/DC24.Y0Y1 7.2W.灯负载1.5W.Y0Y10.9W

网友F:
晶体管输出还是加个断电器保险点,2楼的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