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IGBT散热问题一直是困扰广大工程师的难题,今天分享一个英飞凌RC-Drives IGBT系列采用D-PAK封装的散热方法,申明:该方法是从资料看到的,借花献佛,希望更多的工程师朋友能够分享自己的高招。
“在IGBT下方钻若干气孔,通过气孔就可以很好的热散出去。在PCB板背面用薄的硅胶片或是螺钉将散热器固定。”具体案例可见下图

jxh668

网友A:
费劲钻孔不如散热片涮黑的效果显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费劲钻孔不如散热片涮黑的效果显著

兄弟 散热效果好了 抗震性能怎么样 整体布局美观吗 抗干扰能力好不好(LZ采取镀铜整块板的抗干扰能力大大的加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费劲钻孔不如散热片涮黑的效果显著

请教一下:散热片涮黑散热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散热片涮黑散热是什么原理?

也想学学

网友E:
请问楼主 RC-Drives IGBT主要是应用在什么领域?

楼主:
回楼上 英飞凌RC-Drives系列逆向导通型IGBT,有4安、6安、10安和15安四个等级,主要应用在洗衣机、洗碗器、吸尘器、空调、冰箱的压缩机、伺服驱动、风扇还有水泵。

同问何为散热器涮黑?

网友F:
那个叫散热片电度黑,刷的效果不好

网友G:
楼主这种方法适用于英飞凌今年推的RC-D Fast系列IGBT吗?这个新系列据说功耗降低20%,一般应该不存在散热的问题吧?(好像也不需用散热器)

网友H:
没有看懂

网友I:
IGBT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采用和改进沟槽栅来优化垂直方向载流子浓度,以及利用“场终止”概念(也有称为“软穿通”或“轻穿通”)降低晶圆n衬底的厚度。RC-Drives IGBT具备了以上两点,同时引入了一个逆向导通型二极管,所以该系列拥有非常低的饱和导通压降和非常高的EMI效果,最高结温可以达到175度,高科技啊!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RC-Drives将IGBT和二极管集成到同一个晶圆,减小了晶圆面积,所以价格也极具竞争优势。

网友J:
请教各位大侠,IGBT的温度高的内部原因是什么?比如驱动波形不好等原因,会不会造成IGBT温度升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