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属性中的地址

楼主(2011-08-19):
这是一个工程实例,请教画面中地址“EO.O”是怎么回事,我点击“选择”,没有发现有“E”这个地址,这个E是如保产生的,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英语--------------德语
I-------------------E
Q------------------A

楼主:
请教楼上,我可不可以直接改为“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楼上,我可不可以直接改为“I”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