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PLC与电脑连线时,点连线测试时,软件自动关闭

楼主(2011-08-19):
各位大侠,小弟在弄三菱PLC FX2N 在电脑与PLC连线时,点击连线测试,软件自动关闭,点下载PLC程式也自动关闭!!!
急切, 请知道的大侠帮忙解释,如何才能恢复!!!

网友A:
重新装下操作系统,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B:
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過這個問題,主要為連接線問題。
換一條線就可以。

网友D:
暂时没出现过这么神奇的,, 以前QQ 就有过,一般都是软件问题,重装软件就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