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24v电源故障可以引起内部计数器计数错误吗

楼主(2011-08-19):
三菱plc内部24v电源故障可以引起内部计数器计数错误吗?

网友A:
好像不会 方正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据我的使用经验应该不会有影响的。三菱plc内部24v电源故障PLC就会自动保护停止运行。引起内部计数器计数错误这个我还真没遇上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