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新宿舍楼电缆截面选择问题 急救!

楼主(2011-08-19):
小弟公司要新盖一宿舍楼 一共四层 一楼为食堂 共150A(就是现在的食堂将搬到一楼,所以有标准可依) 二 三 四 楼为员工宿舍 标准是一层为36间房 一间房一台1.5匹空调 一台2KW电热水器 一台2KW电磁炉 一台500W电饭锅 一台电视 求教这楼共要用多粗电缆?(距离150米) 小弟没有经验 请师傅们费心 感谢感谢

楼主:
有经验的师傅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些电器同时使用,每层楼就是900多安电流,我不敢算了,如果按常规用150的电缆可以安全使用

jxh668

网友B:
用两条150的电缆吧

楼主:
可能不能死算 因为还有一个利用率在里面 这种事没有搞过所以心里没有底 不知道师傅们公司有没有宿舍 能不能给个参考

网友C:
个人认为利用率是个关键词

网友D:
不管咋样要考虑全部再乘个利用率?%就可以了 这里以80%算
一间房电器全用时大概9000w/220v=40.9A 36*40.9=1472.4 A 二楼 三楼 四楼 1472.4*3=4417.2A 综上结果电流之大 所以每一层分开布线 用120mm2的线布线 能承受300A正常情况是足够了

楼主:
急用 还有师傅有不同见解吗?

网友E:
不要听6楼胡扯,他都把电算到1相上了,你可以分到3相上去,1472/3=400多A每相,所以每楼单独进三相五线,185mm2好了。

网友F:
1472/3=400多A每相,乘以同时系数,可查相关资料,95或120电缆就差不多了

网友G:
空调1.1+2+2+0.5+电视0.8*36个房间×3层+食堂150A=75千瓦共 150得线怎么也不够吧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些电器同时使用,每层楼就是900多安电流,我不敢算了,如果按常规用150的电缆可以安全使用
900A怎么算的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H:
150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I:
6楼算有小部分算错了
1间房电器全用时大概6000w/(220v*根号3*功率因数0.8)=19.68A 36*19.68A =708.48A 二楼 三楼 四楼
708.48*3=2125.44 总电流 3层楼的用电器不可以能全部同时使用,算50%吧
每层708.48A 每一相电流是236.16
用120mm2的线 承受300A OK
但我的想法是谁知那天要加个什么样的用电器,线选大点好150mm2吧
零线选50mm2
地线25mm2
三相电分布一定要平行
下载积分:+1(小徒弟) 热心助人

楼主:
师傅们多顶啊

网友J:
150A · 0.6928 · 0.4KV=104KVA。
2KW+2KW+0.5KW+0.1KW电视+0.1KW照明+1.1KW空调=5.8KW/每间
5.8x36KW/层x3(层)=626.4KW
626.4KW+104KW=730.4KW(总)
730KW,您的变压器有800KVA么?

网友J:
800KVA变压器安全流为1155安,再看看电工手册这个电流配多大电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800KVA变压器安全流为1155安,再看看电工手册这个电流配多大电缆!
150mm^2应该不够的。

楼主:
不就是个宿舍嘛 现在我们公司的用电峰值还只有700KW呢 包括400KW热处理 变压器是要新做的 正在估算中呢

网友K:
我认为95就够了,职工不会罢工吧?多在宿舍。

网友L:
就按照变压器的容量来配线,线再大也要适当考虑一下变压器的载流能力

楼主:
小弟真要的是哪位有经验的师傅 比如空调到了温度压缩机就停止工作了 再比如热水器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加热吧 水温到了就不加热了保温很久呢 再比如电磁炉一天最多也就用两个小时

楼主:
没有师傅做过这事?

网友M:
13楼厨房150A不要吗?

网友N:
要考虑满负荷的情况,一旦出现满负荷有可能着火的,还要考虑夏天环境温度,我认为是总线两根3X185+1x95+1x50,铜线,看看电工手册,参考参考,这个选不好要出事的

网友O:
95的电缆足够

楼主:
我还是选180X3+2X95的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P:
还是选大点,防止以后要增加新的用电器,毕竟扩容挺麻烦的。

网友Q:
电热水器与空调同时开机的机会不会太多吧,我赞成24楼的算法
成长就是时时向各位大哥们学习。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选180X3+2X95的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多大的线就配多大的开关,万一负载过大开关跳闸,不至于烧线,日后你肯定要加线的, 钱是老板的,出了问题挨骂的是你。。。。

网友S:
建议总配电箱弄2个,分2组主线进线。

网友T(2011-10-27):
选150MM2 零线75
最为安全

网友U:
同意8楼说法

网友V:
哈哈,我赞成28楼的观点~ 眼光要放远一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