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传感器线如何接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8-19):
SICK牌子的传感器,四线的,可以常开和常闭接法,但是图看的不是很明白,请大侠赐教,感谢!
假如说要传感器接常开接法,1和3接电源的正负,那么其他线要怎么接? 常闭呢?

网友A:
已经找到了电源线,常开和常闭用万用表测可以吧!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网友B:
量不出来的,它那个是PNP和NPN的接法,和继电器说的常开常不一样的。

网友C:
看图好像4是常开的吧

网友D:
笨呀,知道其中一根了就用测量电压的方法分别对24v电源正负极测量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E:
接上电,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的有没有电压就好了。

网友F:
看符号应该是4开2闭

网友G:
棕色接正,蓝色接负,黑色和蓝色量一下,白色和蓝色量一下。2和3量一下。4和2量一下,4和2量一下

网友H:
我看图画错了

网友I:
图是画错了,但接线没问题。

网友J:
你把原图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四线制的话,一般我们用长开的比较多,这种估计也是,如果你想用长闭的话把L与
+24V接在一起就可以,欧姆龙是这样的。
该传感器线如何接

网友J:
德国的品牌啊!

网友K:
有一个接点是常开和常闭的切换好像,在欧姆龙中好像是L端。

网友L:
直流型传感器主要看电流的方向。 1接正极,3接负极,2为常闭

网友M:
好像是棕色电源正,蓝色是电源0V。黑色是常开;白色常闭。

网友N:
一个接正,一个接负,一个输出,最后一个与正极接否,决定输出状态。

网友O:
四线制的话,一般我们用长开的比较多,我公司用的是SICK ,型号是CDD-40N,茶色接24V+,青色接负,黑色和青连一起,常开输出,白色和茶色连一起,常闭输出。
茶色接24V+,青色接负,黑色和青连一起,常开输出
黑色应该就是常开输出的信号线,为什么要和青色连一起,才是常开输出呢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网友P:
看样子各位用传感器还是太少了,Q代表传感器的常开触头,即正常输出,Q非就是与Q相反的输出啊,就是常闭吧。
Q有时候也不会全部是代表常开触头,有时指的是传感器感应到物体即输出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