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系统原点设定方式?

楼主(2011-08-19):
伺服采用绝对系统控制时,设定原点时能否通过外部信号来设定(即比如说移动到指定点后,X0接通后通过一些信号使该点为原点),而不要通过伺服软件来设定?

楼主:
看来很少用绝对编码器的啊

网友A:
绝对位置系统一般是PLC建立好原点的情况下用,也可用模式切换,(当某点输入时,指定当前脉冲值为0)

网友B:
想了解下,我也不知道

网友C:
我们是机械零点和编码器零点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