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上次版主给我发了个图2--------3   我做了条线                  还是不行哦   我用的联想E46L,串口电脑,用USB转232也试过,都出现通讯错误 0259      这是为什么?高手  求教 谢谢
                                            3--------2
                                            5--------5
                                            4--------6.8
                                           6 -8 --------4

网友A:
兄弟,你是否安装OS了吗?

网友B:
电缆没有问题,你的232串口你最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跟其他PLC设备连接过,如果有的话,安装了OS,久不可以跟电脑通讯,只有通过系统菜单更改了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没有问题,你的232串口你最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跟其他PLC设备连接过,如果有的话,安装了OS,久不可以跟电脑通讯,只有通过系统菜单更改了

    还有这回事?那不是你说的一次性数据线了?OS?驱动吗,别打哑谜好么。

网友B:
    不是我打哑谜,兄弟,你自己也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啊,你的屏接的什么PLC,是什么通讯方式,我都不知道啊,你的屏是新屏还是正在使用的屏。。。。

网友B:
    如果你没有用总线的通讯方式的话,用的是232的通讯,那就肯定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描述:接线图
    接线图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上面说的接线不行
    有什么不懂联系QQ:185149403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楼主:
    三菱触摸屏连接电缆的跳线方式真多,我就看到了4种,以上两种还没有去试验,希望能与我拿A900系列的屏幕通讯。

网友C:
    如果试好了发到这里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
  •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网友D:
    三菱A951是用BUS总线方式连接PLC的,
    但连电脑都是RS232的,连接线和A900其它系列,GT11等都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网友D:
出通讯错误 0259还是应当是硬件问题,
可能是电脑,线,可能是屏的RS232接口。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网友E:
2-------3
3--------2
5--------5
4--------6.8
6 -8 --------4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