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三菱FX2N与台达TP04使用时候的问题,怎么制作数据线从电脑下载程序到台达TP04上啊

网友A:
电脑跟文本的通讯电缆是这样接的:
2            3
3             2
5             5
PLC和文本通讯用485好了。方法看图。

网友A:
上边所说的2对3,。3对2。5对5就是图中DVPACAB530的链接电缆的接线方法,我可是亲自试过的啊。弄错了你可别愿我

楼主:
就是自己做一个两边是公头的DB9针数据线 按照2 3 5对应3 2 5就可以下载程序用TPEDITOR
这种方法不用驱动吧?
我想把台达显示器一边搞成U口的能弄嘛?谢谢指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做一个两边是公头的DB9针数据线 按照2 3 5对应3 2 5就可以下载程序用TPEDITOR
这种方法不用驱动吧?
我想把台达显示器一边搞成U口的能弄嘛?谢谢指教啦

两边都是 母头的,不是公头。做好后不用驱动,只要你电脑有9针串口就行(USB转的也行),也不是说连接上就能下载画面,你的在文本上设置,具体操作方法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能去台达网站下载。你想把文本一边搞成U口的?这是你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感谢“汇荣铝业”指导,今天弄了下,可以通讯了!呵呵!

楼主:
我可以实现人机,但是遇到一点问题就是为什么软件修改编辑后编译内存会变有时候59%,有时候又变成1%同一程序,1%的就错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