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1-08-20):
为什么我在win7里面装的GTD2打开时总是显示不能启动。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

网友A:
听说WIN7不支持的,XP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GT Designer3

网友C:
应该与系统有关

楼主:
GT Designer3是能够打开,可是,读的时候总是显示语言不同,不能读出程序

网友D:
你是要打开存在电脑的GD2的数据还是要读屏的数据?
如果打开工程的话软件语言要一致,读的话只要版本不低就可以

楼主:
读也读不了,我想把触摸屏里的程序读出来,我的GT3也进不去

网友D:
读不出来有版本提示的呀,再装相应的版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