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MT的输出接线方式

楼主(2011-08-20):
各位高手,请教下我现在遇到这么个问题PLC是MT型的。输出是给1个4灯的组合式的LED塔灯,塔灯有1个0V公共端,其他接24V正。问题是该型号PLC输出COM端是不是一定接24负进的,然后-24从各Y端留出的。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直接从PLC输出到塔灯了,要经过外部中继转了,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看PLC是什么输出方式了,一般NPN型输出晶体管Y入,COM出

楼主:
就是FX1N-60MT的,是NPN的还是PNP的呀?说明书上没有注明啊

网友B:
测一下输出端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就可断定是PNP还是NPN

网友C:
是npn!灯塔线折不了的话!只能加中继了!

网友D(2011-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