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D75高手

楼主(2011-08-20):
请问大侠,QD75中 Md.20 当前进给值 Md.21机器进给值 这两个监控参数中哪个是当前值? 我要读取轴的当前值的话是用Md.20,还是用Md.21呢??

网友A:
在线监控读取看看啊。

网友B:
当前进给值 与机器进给值 一个可以请零 一个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监控读取看看啊。
在线读取的结果是Md.20 Md.21一样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