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传感器线如何接 (多谢各位朋友的答复)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8-20):
修改下,之前图还真的画错了,不好意思,SICK牌子的传感器,四线的,可以常开和常闭接法,但是图看的不是很明白,请大侠赐教,感谢!
假如说要传感器接常开接法,是不是1和3接电源的正负,信号线4接到PLC输入呢,2不用它,这样对吗?

网友A:
有两点要弄清楚,1PLC接收的是正信号还是负信号,2该开关是PNP还是NPN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答楼上的,PLC接受正信号,该开关是PNP

网友B:
棕色接+蓝色接—黑色常开 白色常闭 不知道回答的对不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网友C:
我就说画错了吧。是PNP输出的1常开和1常闭呀
下载积分:+2(283276325)
该传感器线如何接 (多谢各位朋友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