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太慢?

楼主(2011-08-20):
为什威纶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的数据交换、切换画面会很慢、不知到这是为何缘故。

网友A:
这跟西门子的通信协议有关系,楼主可以把波特率设定为19.2K,通信会快一些,如果屏支持187.5K波特率的话,可以将波特率设置为187.5K,这样通信会很快!

楼主:
我没试过,但维纶跟三菱还可以,不知是否因为是R422四线与西门子R485两线有关,向前辈门请教、回去改一下波特率看一下,但我的统讯线有15米,好象线越长,波特率会降低。

网友A:
通信速度慢是和通信协议有关系,而不是和四线和两线有关系,西门子的Profibus-DP也是两根线,波特率最高支持12Mbps。楼主用15米通信线,设置19.2K波特率没有问题!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PLC、 模块、变频器、触摸屏、直流调速等设备。收费低、速度快、质量可靠、质保时间长。 大功率变频器可以现场维修。
电话:010-51717691 13701154272 QQ31766784 郑工。北京博宇志和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