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P指令输出错误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21):
今天买了个单片机式的PLC,供应商说是按三菱FX2N的PLC来使用,当然这个玩艺只能支持FX2N的很少一部分指令,其中说是可支持ZCP指令,可是我试用这段程序,发现D0的值无论是多少,Y2都会一直有吸合的,真是郁闷,看看论坛有没有用个这种单片机式PLC的朋友,你们的机子也是这个情况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几十年的8051加个大点的存储器换个名字型号,这种最小的单片子系统就是垃圾。

网友B:
可能是不支持ZCP指令所导致的你用CMP指令写2步试试。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支持ZCP指令,实际测试它与用CMP指令时输出还是有区别的,而且CMP指令的动作就正常。上午用它的随机全输出程序测试了一个多小时,发现继电器温度竟然有56度,后来发现所有输出继电器出现送电就全部吸合,不受控了,与电脑连接倒还是正常的。估计是驱动继电器的ULN2803APG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