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1):
有个支撑架不允许在指定的长度空间范围出现,如果出现就会损坏设备配件,我在想如果在这个长度范围内安装一个长方形的接近开关就可以拾取这个信号,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接近开关,就是说接近开关的感应面是个几厘米长1厘米宽的长方形。哪位坛友知道?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指你图上的那个接近开关的头超过了你要安装的空间的宽度?要是那样子的话你可以用前面没那个塑料头的接近开关呀

网友B: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装一个光电开关啊,反射型的,有你要的尺寸,型号我没记住但是我常用

楼主:
谢谢,不是这个接近开关放不进去,我是随便找了一个接近开关的图片,就是前面的大头更换成长方形感应面就好了,不知道这种长方形感应面的有没有

网友A:
你非要那么大的感应面积?莫非你要用来检测针怕面积小了没检测到

网友C:
施耐德的XS7J 或XS7F 系列开关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找一下型录看看。

网友D:
有的,欧姆龙的就有,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都有的,浙江那边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那么大的感应面积?莫非你要用来检测针怕面积小了没检测到

机床是行走的,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支架举升后就会破坏其他部件,现在已经受损的部件不少了,为此想将检测长度加大一些。

网友E:
怎么不用光电开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光电开关啊

光电的易受其他光源及环境光线强度的影响,传播介质是透明介质,易受灰尘,油污影响,光电对物体的颜色的很敏感(不同颜色反光率不同),对反射面材质及粗糙度等也敏感。
楼主所说的接进开关面很难找啊,即便检测面的形状是长方形的,有效的检测面还是圆的,检测面是长方形的很多。

网友G:
用欧姆龙TL-N10ME1,我常在用,很好的

网友H: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