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21):
我的s7200 (ac/dc/rly) 是220v供电的 现在电源模块坏了 可以直接用s7200 24v的电源模块吗(dc/dc/dc)
回复此贴

网友A:
好像不行吧,有检测电路的吧

网友A:
可以维修啊。我也可以帮你修的。13524836550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用最好把故障的板子去掉后再用

网友D:
200的电源好像是单24V供电,打盖子把外部电压接到电源24V输出滤波电容上也行。

网友E:
可以的,我试过,我以前也坏过一个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 我直接换了24v的电源模块 搞定
回复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