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USB编程电缆驱动问题

楼主(2011-08-21):
我买了一根西门子USB接口的编程电缆,怎么没有配驱动光盘,我现在还没有用过,想问问大家,西门子USB接口的电缆是不是不要驱动啊,还买成600多呢,如果要驱动,请有驱动的大哥帮我发一份好吗,先谢谢了!我邮箱是;627925747@qq,com

网友A:
西门子的USB线是需要驱动的,而且也带了驱动光盘的。原装的价格大约2K大洋多点吧。如果是5711的话,价格更高点。

网友B:
楼主买的是S7-200的USB编程电缆还是多功能USB编程电缆?
前者是配光盘的,后者是盗版的

网友C:
当然需要安装驱动了。西门子驱动可以到西门子官网上免费下载。

楼主:
是USB-PPI 的,(SC-A9VC5943)

网友D:
USB-PPI 分2种通讯协议。RS232 RS485 你买的是前面的 RS232的就不要驱动。RS485要驱动 他是把usb转换成串口的通讯协议。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E(2011-10-28):
S7-200的USB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我用的没安装过驱动,选择USB接口就可以直接用了 。
电控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