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1-08-21):
我是刚学习三菱plc的,对四则运算不懂,他们各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用加法,什么情况下用减法,什么情况下用乘法,什么情况下用除法?

网友A:
求和用加法,求差用减法,求积用乘法,求商用除法

楼主:
谢谢啦,不过为什么不直接指定它的值就是了,而要用四则运算呢?

网友B:
因为字软元件是变值

网友C:
以后用到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