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编程老师们给看看为什么有错误

楼主(2011-08-21):
就是5个电机一个比一个启动晚点

楼主:
错误 重叠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右键点击定时器,选中[拆分条(L)]

网友B(2011-09-20):
你把程序拆分了,看附件

网友C:
一个程序条里只能单独一段程序连接到左线线.

网友D:
一段只能有一个输出点

网友E:
输出只能是一个

网友F:
002是停止按钮 ,应变成常开点

网友G:
首先你的程序编译就有问题。。、
另外你这样写程序本来就是顺序启动程序,肯定是一个比一个晚。。

网友H:
写错啦 一个程序段 只能有一条线连接到母线,还有你光启动了 ,你又木有看 该怎么停啊

网友I(2011-10-21):
直接在输出的10.00下直接写时间计数器哦。

网友J:
你应该在OUT+输出点地址+回车键.再输入下一段程序:OUT 1000 回车 LD 1000 TIM 000.另0.02改为常开.加急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