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8-21):
家具超市里的一个家具店,配电箱是5线接入,3相加N 加PE 线,总开关是4级带漏保断路器,照明分4路,分别有4个单级断路器控制,问题出在有一路照明送不住,其它各路照明插座都正常,这路照明已送电,整个这一片的十多家店面都停电,楼层总开关掉跳闸。经检查发现这一路的照明开关控制着N线,经过维修后开关控制相线,但是问题来了,4级漏保一和闸,楼层总开关跳闸,把所有照明插座的断路器都拉下,光送4级漏保还是楼层开关跳。楼层总开关是3相加N的,奇怪的是各分断路器都是拉下的没有送电,怎么会跳闸?高手指点。

网友A:
依次检查分支零线看看,照明分支开关断开了吗

网友A:
检查一下问题线路是否存在短路或接地现象

网友B:
漏保断路器是跳脱有4种情况
1 是短路
2 是漏电
3 是回路电流不相等 是零线接错,不是同一支路
4 是开关本身问题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网友C:
送不去的那一路零线通过火线接地或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D:
那一路照明开关接的不是N线应该是PE线。

网友E:
看一下总开的相线与零线的接线端有没有接反和线路是否接地了

网友F:
各分断器拉下还跳此时你改的控制火线的那组照明应该还是火线控制 如果是那问题就出在那组零线上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G:
可能某一电器零线接地了

网友H:
楼层总开关跳闸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I:
1.零线与保护接地混了(你说的单独控制的一合就跳闸)问题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N线不进总开关就好了。就是上面兄弟说的N线不是同一支路问题

网友K:
合哪个开关跳总闸,哪一路线就有问题,看是短路还是漏电,短路的话会有火花漏电没有的。多半这路线有接地的地方。
lizhihua

网友L:
不过最好还用摇表摇一对地没有

网友M:
其实不奇怪。
如不是新装线路,即以前正常,那那么故障出现有几个可能:1单极开关本身短路,2出线端后的插座短路,3出线端后的灯头线碰到一起去了或镇流器接地固障,4其它。
灯开关控制是相线或零线,与漏电断路器跳不跳闸是没有实质联系的,真要是灯线路有问题,要跳还是会跳的。。。
所以俺们装总开关时,多都是装空开3P不加N的。。。
漏电断路器原理,是用零序线圈套在三相相线上,因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出线端有点点漏电、短路,它马上会跳的。

网友N:
说得不大明白,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O:
分析,先排除有短路或者漏电问题,问题是楼层总开关是三相漏电开关,换成四线的漏电开关就可以了,或者换成不带漏电的。

网友P:
看看4分支零线有没有联通

网友Q:
肯定哪里漏电了

网友R:
开关的链接没听明白,有图就好说了
春刺

网友S:
1 断路器本身有问题2该相火线断路,通过用电器返回的零线3四极断路器输出线有破皮的的地方4不用漏保,换成3TB40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