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人机界面里的密码在输入时能以※显示吗?

楼主(2011-08-21):
大家好,我们厂里的设备用的是pro-face的人机界面,后来发现输入密码时是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很容易被人看到然后进入控制界面乱操作,请问各位能把数字以※显示吗?谢谢!

网友A:
不让他们看到不就行了,,

网友B:
請問兄弟使用的何型號的人機?

网友C:
2000系列用脚本,3000可以直接设置

网友D:
可以的。好像哪里可以写字符代替的

网友E:
上面复制以字符

网友F:
2000系列,可以覆盖*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