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与温度模块问题

楼主(2011-08-21):
PLC从温度模块读来的数据,假如外接的热电偶或PT100坏掉怎么去辨别坏掉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即使是通道空着也能读到一组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可定是不准确的,怎么做才可以温度模块坏掉或PT100坏掉就能使设备不运行?

网友A:
Pt100开路,模块输出为上限值,短路,模块输出为负下限值,其它故障则模块输出不稳定,热电偶开路则模块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t100开路,模块输出为上限值,短路,模块输出为负下限值,其它故障则模块输出不稳定,热电偶开路则模块无输出
厉害!!
用采集的寄存器上下限数据,给定一个时间范围,用比较指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