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士林的PLC,型号是A1-12MR,怎么样把程序弄出来并搞成梯形图的形式啊?

楼主(2011-08-21):
有个士林的PLC,型号是A1-12MR,怎么样把程序弄出来,并搞成梯形图的形式啊?请高手帮忙,告诉我详细步骤,无手持编程器!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买线,安装编程软件, 在线从PLC 读取。。。and so on.!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用什么样型号的线可以连接!

网友B:
至少十年之前的产品
动作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C:
应该和三菱的通用吧

网友D:
三菱的编程软件和线与士林的通用.

网友E:
士林plc是台湾生产的,和日本的三菱plc一模一样。

网友F:
和三菱F1-12MR一样,需用手持编程器。

网友G:
軟體用三菱GPP或WIN-GP

网友H:
我明天就拿三菱的试试。

网友I:
台湾世林的PLC和三菱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