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触电

楼主(2011-08-21):
我不厂进了一台新铝材整形机,开始用时手接触机器被电打麻了一下。用万用表量电压有200多伏,叫厂家来看,说是变频器感应电。我看有的变频器沒接地线,也不电打人。为什么?注变频器加地线就好了。

网友A:
这是有设计不同引起的,有些变频器为了电磁兼容直接与变频器外壳接地,因而感应电压较高。

网友B:
多一根地线多一份安全,接吧,以后注意别拆掉就行了

网友C:
变频器的泄露电流很高的,必须接地的。不接地你会被麻到的。

网友D(2011-10-23):
你那是不是接的虑地呀!

网友E:
接地比较安全

网友F:
变频器都要接地的,如果变频器质量不好的,不接地线也不会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