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指令求助

楼主(2011-08-21):
请高手指点 FROM K0 K5 D90 k4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ROM K0 K5 D90 K4 读取0号站#5--#8的数据存放在D90里面

网友B(2011-10-10):
刚看过
把0号模块的ch1-ch4通道的数据 读取到plc的D90-D93中,分别对应
模数转化ch1-ch4通道的数据,在模块的bfm#5-bfm#8里面放着的,这个指令是把数据读到plc里面去

网友C:
赞同3楼的,刚翻书看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ROM K0 K5 D90 K4 读取0号站#5--#8的数据存放在D90里面
FROM K0 K5 D90 K4 读取0号站#5--#8的数据存放在D90、D91、D92、D93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