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2.2KW台达变频器能带2.2KW同步电机吗?

楼主(2011-08-21):
请教大虾们

网友A:
是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话,是可以的。
如是直流同步电机则不一定,需注意电枢的励磁方式和额定电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不知道,没做过,都做的异步电机。
自学

网友C: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要看是台达哪个系列的产品!

网友E:
是3相同步的可以工作时间长了变频器会过载要注意散热

网友F:
三相同步永磁交流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G:
最好大一点。3千瓦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