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和CPM2A和维纶MT505TV通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22):
关于欧姆龙和CPM2A和维纶MT505TV通讯的问题
(通讯口开关打在ON状态)
程序我随便写了了一个 输入: LR0.01 输出:10.0
触摸屏上画了一个位状态的开关,LR0.01
但是就通讯不上, 是不是程序那里错了? 还是需要设置什么?
通讯线 HMI PLC
2 3
3 2
5 9
45短接
线的线序应该没错!
弄了半天就是通讯不上。。。
望高手指导一下!在这多谢了!!!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A:
再认真检查一下PLC和触屏的通讯口参数设置
和西门子200的通讯就没问题, 和欧姆龙的就不行,奇怪啊, PLC通讯口肯定是好的,和别的屏通讯就可以, 是不是这个屏不支持这款PLC呢?

网友A:
OMRON9针串口2:SD,3:RD,9:SG。你确认MT505TV(MT505TV我没用过,但我用MT6070I是2脚RD,3脚TD)串口接脚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