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贴几张图     问题是这样的(WR42)到了下午里面的数据会不规则的自动清零0!其他的数据寄存器没有发生此情况!   下面几张图是程序里能给WR42清零的!但都没动作!我们这个设备旁边就是焊机干扰比较大!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输入点受干扰了,加点滤波吧。

网友B: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因除法运算结果的余数或乘法运算结果的高16位数据将RW42覆盖了,建议重点检查四则运算的地址是否不当的!

谢谢回复   程序里没用到四则运算   只用了左右移位

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到是哪出了问题!  而且只在下午出问题    没什么规律    有的时候做几个      有时候坐个几十个

不知道哪为大侠遇到过   相同的问题

网友D:
看你给出的程序,它本身就能自动清零啊,譬如原点50次,按压或释放急停,切换手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给出的程序,它本身就能自动清零啊,譬如原点50次,按压或释放急停,切换手自动

  问题就在这里了   R598  R999   是我后来加上去的    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由于急停  或 手动 自动    焊50次回原点造成的

  但  R598  R9599   都没置位

其他能给WR42清零的 序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