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变频器干扰步进该怎么解决呢? 已经加过滤波器了 还是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变频器地线单独接地、变频器加装一个电箱做屏蔽罩、扩大变频器与步进机一次线距离、变频器电源端加装电抗器。
变频器主线都单独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地线单独接地、变频器加装一个电箱做屏蔽罩、扩大变频器与步进机一次线距离、变频器电源端加装电抗器。

有没有没共接地线?
地线分开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200KW的变频器对一个固化PLC的干扰  很是难解决 各种方法都试了了  你可以在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上抗干扰磁环试试 步进驱动器也要良好的接地   这种事情就要慢慢来的
磁环和滤波器都加了。。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变频器加电箱怎么散热呢 它本身如果是铁壳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电箱了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电机线穿金属软管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D:
良好的接地很重要,找出干扰源,和被干扰的设备,逐步解决,接地,滤波,屏蔽,(抵消)双绞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E:
变频器有一个载波频率参数,将这个参数设小一些就可以了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F:
同意7楼的,之前也碰过这种情况。通讯部分再加上磁环。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加电抗器啊

网友I: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那你加个输入侧电抗器看看 我正准备加呢